液晶显示器模糊 有重影

楼主(2012-05-20):
美格900W显示器 模糊  有重影  是 什么问题引起的   排除电脑问题,  VGA 线 换过, 屏线 檫过     没有电容 鼓包啊 ,给我点思路

网友:
显示器 没修过 ,汗一个

网友:
不会是屏挂了吧,找个通用板点一下试试,只要屏不坏就不是大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上有屏蔽环吗?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找个通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有时供电电容不好也会这样,只不过遇到少,楼主参考下

网友:
应该是VGA线有电磁干扰

网友:
重影干扰大部分是供电滤不良,屏供电、电源板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分辨率设置是不是最佳分辨率啊,信号线是原装信号线吗,现在市场上卖的信号线质量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