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P M2+ 映泰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2-05-20):
MCP6P M2+
VER :6.2
单桥 AM2
IO:IT8716F-S
  0925-FXS
   Q35 出  SB 3V
正常
JCMOS 2.8V 正常。
晶振 有电压 有波形。 正常
从开关针炮线
3VSB 过一个电阻 到开关针 正常
  开关针过330电阻到IO 75PIN  正常
  短接开关针倒地 电压有跳变。正常
   如上图 。
实测IO VCC  供电 到IO 4 35 99PIN  无电压
跑线发现VCC 有红5V过来  应该算正常
PIN67VCCH 无电压    跑线到黄12V   正常
PIN69   VBAT 3V  供电正常
PIN78 PWROK2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待机电压 电源好信号。 实测无
跑线 发现PIN78 过电阻    电阻另一端 5V   IO 一端  OV    换过IO   换过电阻。  依旧。
无解
PIN85  RSMRST#  无电压。。。。
更加头疼

补充内容 (2012-5-21 09:32):
图是抄的别人的、

网友:
单桥的仍了吧 ,难修

网友:
这图不错,还有没有想这样的图。。发上来共分享下。谢谢楼主

网友:
映泰主板的rsmrst信号基本不是io发出的。。一般都是三极管控制的,你看看有t06 那里,看看那个三极管工作不正常。。to6的c极是有3,3v的

网友:
cmos先放下电试下

网友:
问题不会。不过图下来了。。。嘿嘿。。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映泰主板大多侍机时就出内存供电正常才能触发。。

网友:
图片标注的很详细啊,,,收藏下

网友:
换IO不行的话 先吹下桥再检查别的电路

网友A:
楼主你看下CPU架下面那里有个16脚的芯片你换那个芯片看下。我上次修了个换那个芯片OK

谢谢, 没修好 板给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下CPU架下面那里有个16脚的芯片你换那个芯片看下。我上次修了个换那个芯片OK

那个是RT9214之类的内存控制IC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板   开机自动通电 换了IO 不自动通电  却成了不通电

网友:
测下内存BUCK电路的上管有无5V——SB供电,若有,需要在待机时产生内存供电。先修好供电。

网友:
你先测量桥供电是不是有电压1.5V,另个,内存供电有没有?  若有,再测量IO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