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主板开机跑c1不过内存

楼主(2012-05-20):
    通电,诊断卡跑c1,不过内存,替换内存故障现象不变,检查内存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SMBCLK,SMBDATA有3.3V的电压,RT9173的四脚有电压,检查PCI-E 16X,PCI-E 1X的13,14脚无时钟,PCI槽的复位,时钟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桥有问题造成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多了。换io 刷bios

网友:
这片主板放置了一段时间,前几天试机又可以顺利跑码了,很奇怪

网友(点评):
桥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排阻有没有打下看看阻值

网友(2012-07-07):
楼主的运气好啊!  我现在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问题和你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我这个板子跑C1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跑C1不报警!  桥做过,bios刷过,内存的电压正常,贴片电阻也没啥问题! 客户又很急! 郁闷中!

网友:
都没有一个标准的测试内存的答案,VCC-DDR VTT-DDR VCC-SPD VERF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amd平台的先考虑下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