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乱码

楼主(2012-05-20):
这天接到一台CQ45的机,打开主页只出现原码。看起来就象乱码一样。无论是哪个网站都一样。显卡跑3D没题,换硬盘试也一样,有谁遇到过这样问题的给点提示。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重装个系统就OK 了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也是?是不是网页编码模式的问题?换个浏览器试试呢

网友:
原来用的是IE6,也换过IE8,还是一样,兄弟门多出招,谢谢

网友:
-  无图 无真相!!!

网友:
应该跟硬件关系不大,还是跟浏览器有关吧。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就不要懒了吧,楼主,重装系统吧

网友:
搞到最后还是换了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系统,再换内存试试

网友:
3D都没能检查出显卡问题。现在的机器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故障就是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