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Lenovo I945GC-M2 V2.2B 版本上过45NM 的cpu啊

楼主(2012-05-20):
谁用Lenovo I945GC-M2 V2.2B 版本上过45NM 的cpu啊

我的Lenovo I945GC-M2 V2.2B 版本上了E5200之后  主频只能运行在 1.2G 上E3200 同样也只能 1.2G

但是上65NM 的E2200 就没事  你们谁有破解过这个限制吗

网友:
这个要BIOS支持呀,,

网友:
刷bios去bios之家找找

网友:
945本来就指最高支持E2200,你上的太高了,刷BIOS都不一定稳定,或者换P31的板子

网友:
我现在上E5200 能正常使用 但是主频只能在 1.2G 跑  很卡的

网友:
能用就不错了,不同的工艺。用的电压是不一样,要通信就要同样的电压,还是用换高一点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