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掉电的板子

楼主(2012-05-20):
今天修了个掉电的板子,能正常跑码,但是过3,4秒钟就掉电,而且掉电后不能触发,IO是83627EHG-A,有个门电路是74HC132D,华擎915的独立板子,换了IO,换了门电路,开机三极管也换了,不知道是哪的事,PWR一端有3.3V,一端接地,问一下,遇到这种板子应该怎么修

网友:
保护了,且是待机时都有效的保护电路    主查EC 条件  待机电压芯片开启信号   共公主电压导通信号。。

自动保护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修好了,amd的还是inter的,,,amd的桥多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桥的是。有短路的。自动保护了。

网友:
量一下IO的67脚是不是3。3V高电平。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