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0):
各位大吓们TTL的液晶屏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一样用呀!!!

网友:
只是接口不一样吧

网友:
我有一个老式笔记本,主板坏了,开不了机,不知屏有什么用,硬盘光驱软驱电池都被我拿下来玩了,现在不知道屏还能做什么用,改显示器吧分辨率太低了,最高只支持800X600

网友:
可以给自己电脑加个扩展分屏,有时儿女要看什么东西,不用跟自己争电脑

网友:
怎样加呢?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详细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可以做平板灯,我做了一个

网友:
如果能找到他的排线说明那这屏就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平板灯,我做了一个

平板灯?能不能说一下具体做法呢?

网友:
如8楼所说,属实不能找到时线位,找出电源线,供电

网友:
            5L说的对
   去电脑城配个电源驱动板  就可以了
          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