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修了2个Y450,都是显卡坏

楼主(2012-05-20):
Y450 不装驱动没事,装驱动就花屏,部分黑屏,卡机。

显卡是N10P-GS-A2  一换就OK,加焊,重做都没用!

发出来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几个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谢谢~

网友:
显卡坏了呗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啊

网友:
我现在只是感觉夏天倒了,显卡加焊的成功率底了,其它还行。

网友:
假货一般都是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A:
前几天有一个不触发的没修好,晕

网友(点评):
不触发还好吧,难度不是太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芯片还可以,一般不容易出问题。散热一定要处理好,这些芯片鬼热。

不容易返修倒省事了

网友:
还有这么流氓的显卡啊 加焊还不行非要换

网友:
哎,不出问题我们都没饭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一个不触发的没修好,晕

不是不触发, 是触发之后马上循环掉

网友(点评):
这板子小电源板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Y450触发循环跑的BIOS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触发, 是触发之后马上循环掉

单独用小电源板的时候一切电压正常,这板子已经是三修了,到这里来都不知道被弄了什么东西了,人为问题啊

网友(点评):
3修直接扔掉

网友:
这种也常见。

网友:
这个问题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小电源板的时候一切电压正常,这板子已经是三修了,到这里来都不知道被弄了什么东西了,人为问题啊

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同行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