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电流1.08-1.2循环

楼主(2012-05-20):
机器:华硕F8TR,破机一个,电流一直在1.08-1.2循环,据说机器北桥爱坏,暂时不管他拆板.上图纸.

网友:
PQ8200是双MOS   型号是SI4804BDY。就是两个MOS管封装在一起了,1,2,7,8脚是一个MOS,是下管。3,4,5,6是一个MOS,是上管。
2,4脚是G极,对地无穷大应该是和ISL6265之间不通吧。G极悬空上电会烧MOS管和后级电路的

网友(点评):
6265拆掉了的哈..拆掉之后就没上电了.之前装上之后上电烧的.

网友:
这机器,如果CPU没有问题的话,北桥的问题比较大,CPU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走错路了。

目前的情况跟你的焊接基本功有很大的关系

电压能用万用表明显测到不稳定.非常有规律的,焊接以前也是这样焊.从没出过问题,这回是第一次出现大短路的..
CPU的电压一直徘徊在0。8------0。9正常?

网友(2016-09-18):
慢慢查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