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佳能350D的原件型号代用!

楼主(2012-05-20):
接收一台佳能350D单反!不开机提示电池没电!查看主板正常!后来发现接电池的电源板上面一个六条腿的小片子坏了!上面写的是JH7J4但不知道用什么代替!在后面的闪光灯电路的类似的六条腿的片子短路已经!型号是:ZA7J3 看电路结构英爱是个控制电源的片子!但不知道是什么片子以及型号!麻烦各位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找相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型号呀!片子上的型号根本就搜不到!
哪位有电源板的图纸呀?

网友:
你那先确定那是一个芯片还是一个场管,如果实在找不到直接换板,安全简便!我们是为了 挣钱不是非要掉一个坑里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