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b 电流反复 1.2 0.9

楼主(2012-05-20):
6535b 电流反复 1.2 0.9
是什么问题啊 CPU换过 北桥做过
cpu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

网友:
CPU坏了吗,换个CPU看看

网友:
测BIOS波,看有波没,看有CPURST没,测HADS#有波没
同意楼主:
5.0
qqchengrui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时候CPU换一个不行的,还要多换几个试试.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手上也有个同样的故障,客户拿的时说别人修过的但是修不好,2个桥都被动过,BIOS也动过应该是刷过的。
换过CPU及北桥都同样的问题,现在准备刷BIOS试下看,唉,麻烦。。。

网友:
amd的吧,换北桥看看

网友:
这个CPU坏和脚座坏的特别多,你压压看看

网友:
只有一个选择,焊CPU座子,搞好N台了,不过有的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