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电源短接绿黑线 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2-05-20):
小弟刚开始接触电路维修,没有太多的经验,基础知识略懂,正在补充~
拿出以前用过的一个电源,保险管烧了,换了2个13007,然后就接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后来测量输出端对地阻值
+5V=48.1Ω
+12V=264Ω
-5V=284Ω
-12V=581Ω
+3.3V=38.3Ω
没有明显短路的症状
绿线电压4.8V
紫线电压5.02V
其他输出均无
好像是过压保护了,  这里有2个问题,过压保护应该测量哪里?
7500应该怎么测?

对了  还换过4个整流二极管,IN5408

网友:
测下7500 4脚 如果是高电平 那是保护了,然后再查339周边电路跟反馈电路

网友A:
先把表笔接在12V输出接头,再短接一下绿地,这样瞬间起动的电压就测到了,测完后再测5V、3.3V。7500测3、4、8、11、12和13脚的电压

网友:
7500各脚的电压,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B:
这个资料供参考。(转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供参考。(转载)

坑人啊,你发的东西不能下载,你还我的下载分! 还要-5分!

网友(点评):
不能怪人家,是网站这两天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表笔接在12V输出接头,再短接一下绿地,这样瞬间起动的电压就测到了,测完后再测5V、3.3V。7500测3、4、 ...

短接绿黑线测各输出电压均正常,这是哪里的毛病啊?

网友:
我也要知道一下,好多电源就转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在反馈电路,或是输出保护。

网友C:
7500 各脚待机电压    4=49.4V  8=0V  11=0.07V  12=3.3V   13=1.59V
什么地方有问题?  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元件上
拆下来测l量了很多了。都在正常值,很沮丧~  各位大侠支个招吧

网友:
无知是可耻地~看了新手资料后我崩溃了,7500各脚的顺序我搞错了~
参考资料 KA7500B(TL494)各脚对地参数(原创)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625-1-1.html
先吃饭,吃完饭后在弄!

网友:
短路造成的 电路保护了

网友:
7500 第2脚 电压4.7V  正常值应该是2.48V  正在排查中,什么元件照成电压拔高?
应该是电阻吧,正在找~  没有明显烧过的迹象,只能一个一个的排查了,这就很繁琐了,各位有什么高招能快速确定损坏元件的?

网友C:
郁闷,查了半天找不到问题在哪!
短接绿黑线,负载了一个旧光驱,光驱能正常工作,只不过绿黑线一断开,电源就停了,
是不是可以怀疑 7500  或者 339芯片坏了?

有些电源绿黑线是必须一直接通才有输出的。这是正常的。
这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郁闷,查了半天找不到问题在哪!
短接绿黑线,负载了一个旧光驱,光驱能正常工作,只不过绿黑线一断开,电 ...

7500的2脚为4.7V是正常的!谁告诉你要2.48V的? 楼主还真不是一般的无知了!!  按你的表述电源大致上是好的,在带光驱能正常输出电压,而上主板则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情形,这是电源负载力不足,应该按电源负载能力弱来修才对. 你乱搞一通连方向都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500的2脚为4.7V是正常的!谁告诉你要2.48V的? 楼主还真不是一般的无知了!!  按你的表述电源大致上是好的, ...

请原谅我的无知,7500第二脚2.48V是我查这个论坛的精华贴得到的数据参考资料
KA7500B(TL494)各脚对地参数(原创)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625-1-1.html
而且,绿黑短接后,测量7500的第一脚 电压为4.8V 而且有吱吱的噪音 第二引脚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原谅我的无知,7500第二脚2.48V是我查这个论坛的精华贴得到的数据参考资料
KA7500B(TL494)各脚对地参 ...

7500的1脚电压正常,电源启动后有吱吱响的情况在论坛也有不少的帖子,一般为主开关管工作电压不平衡引起,重点查推动部分(7500的8、11脚的输出及相连的二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主开关管上的电压上否平衡(测这部分电压一般黑笔接热地,新手手上最好戴上手套,大电容也要分别测),BE间的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500 各脚待机电压    4=49.4V  8=0V  11=0.07V  12=3.3V   13=1.59V
什么地方有问题?  问题大概出在什么 ...

楼主,7500的4脚有那么高的电压吗?是否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的1脚电压正常,电源启动后有吱吱响的情况在论坛也有不少的帖子,一般为主开关管工作电压不平衡引起, ...

雷哥,吱吱响是量笔接触1脚的时候才响,不接触就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7500的4脚有那么高的电压吗?是否看错了?

的确是错了~  顺序整个弄反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航嘉hk500-53gp也是如此!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待机状态下4脚电压3V左右正常么?  连接接绿黑线后 电压为0V、
如果这样正常的话,参考这位大哥说的

1980wzhsh  反对楼主: 3
有些电源绿黑线是必须一直接通才有输出的。这是正常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确定,我的电源已经修好了,只是我自己瞎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点评):
直接上主机通电后测三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运行几个小时,没事稳定就行了

网友:
电源试用了2天,烧掉一个热敏电阻 MF72 5D11

网友:
绿黑线短路才能运行是对的

网友:
以前接触的电源都是点一下绿黑线 它自己就转开了~
不过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电源能用,不过就是个杂牌电源~

网友:
长城电源 ATX-300P4-PFC 短接绿线后吱吱响,风扇会转,但转速较慢,看这坛里的高手的经验,其中8脚的一个电阻R31,找一2.7K的换上,故障照旧,以我的经验,此故障应在推动电路,可是推动电路的元件基本正常,但查到494的6脚电阻R33的阻值无穷大,换此电阻20K后,该电源能正常使用。此故障同行有遇到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