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 v97

楼主(2012-05-20):
v97看大概一个多少小时 就出现 显示器一闪一闪的(一亮一暗) 判断是高压板问题 换了之后 不在出现问题了  帮客户拷机器 拷了一下午 到了晚上突然听到啪一声 坏了 保险一定炸了  拆开测 保险 整流桥 还有一个二极管坏了 换 在测 看看还有没有短路了  没有通电 又啪一声 又坏了  还是哪几个 零件  测了几遍 了 没有短路 后来连开关管都换了 还是炸件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网友:
首先修输入级电源,必须串联一个100W的灯泡 。然后再查,祝你好运。

网友:
查一下尖锋吸收回路,应该前级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把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量一下,不上开关管时通电试,还爆那是前级有问题,不爆就上开关管接着爆那是PWM芯片同边电阻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