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2-05-20):
G430用电池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就邪乎了,关机之后会自动开机,就跟选择的重启一样的。排除了所有的外设,因为裸板点也是这样,有哪位哥们遇到过类似现象,请指教。。

网友:
EC,南桥,开关板。查查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看一下南桥吧

网友:
查图纸修
南桥几率大

网友:
建议先换个IO 不行在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