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嗒嗒连续响,12V,5V不放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0):
之前接到个开机黑屏的显示器,拆开检测,有18V(有一部份是18V吧),5V输出,电压小幅度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开关变压器有嗒嗒连续声音,搜了下论坛,说是负载有短路,于是换掉大家提到的全部滤波电容300V,25V,其他的电容不提,还是响,再换开关管,整流桥,开关变压器,431,光耦,还是响,无意间发现还有个问题,拔掉电源时12V,5V电容上的电压稳定不变。当时没修好,直接换的板,谁知道今天又接到个同类故障的显示器,请教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哒哒响,应是振荡频率偏低,,

网友:
没接驱动板(没负载电当然放不了了),至于滴答响有的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没问题,也得修出问题。

网友:
查一查通往高压板的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短路 我感觉 我也遇见过 断开高压部分 试试看

网友:
高压问题,嘴嘴那是不是打火

网友:
液晶电源板出现这种问题,多数还是5V和12V中间的稳压二极管挂了,你查下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都换了这么多了,索性再把其它全换了试下

网友:
你把负载先断开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仔细找了下,发现还真没有12V连5V的管子,板号为ILPI-147,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找到

网友:
上午接着搞了下,断高压,无效,取下12V电容,无效,拆了50V电容,不响了,但是好像也没有输出了,下午想找找看反馈之类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振荡电路不正常,换开关管和控制芯片。

网友:
有鬼啊,都不知道修了什么东西,我赌气一装好,居然好了,只是屏在闪烁,画面有点暗,应该是灯管问题,再一听,变压器也不响了,拔掉灯管和驱动板,又是嗒嗒嗒嗒的。有没有高人解释一下啊

网友:
把持续供电的稳压二极管取了试试。

网友:
高压包漏电。加焊下或者直接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