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挡在LOGO处不动拨下硬盘用光盘能进PE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客户说原来只是用着会掉电,拆开发现电源插口焊脚松动,加焊后发现BIOS不认硬盘,把硬盘用转换接口插台式机上正常,系统会引导。

然后重植了INTEL 82801DBM南桥,试机就成了有硬盘挡LOGO处,不插硬盘能过LOGO,用光盘能进WINP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BIOS电池没有电了,没有这种小体积的电池,现在是没有放电池。

请问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3 17:09):
开机插硬盘情况下量硬盘的供电是5.10V,这个应该正常吧。但BIOS电池的两个极处只有0.50V左右的电压,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没电池。。随便找个好电池飞线吧用胶带绝缘。

补充内容 (2012-5-22 19:13):
恢复一下BIOS,改下硬盘模式

DBM 有硬盘模式吗?

网友:
放上电池也不行,也是同样的现象,键盘左上角的第一个灯(硬盘指示灯)和第四个有字母A的指示灯常亮屏幕没有反应,按任何键也无反应,屏幕上只显示东西的LOGL画面。

网友A:
是不是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B:
你这个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改硬盘模式

这个机子很老的,没有太多的BIOS选项的。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东芝M30的机子换屏轴后死机了!郁闷!东芝的机子怪问题多!

网友:
看下南桥周边的电阻,排阻吧,肯定有问题的,档LOGO画面,要么是南桥,要么是外设你这个明显是HDD影响当机,南桥周边肯定有问题

网友:
哎。。这种时候。。不过好。你就亏死了。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硬盘和南桥,查查

网友:
换别的硬盘上去看看还挡吗,还挡那就说明还是在南桥。

网友:
是不是硬盘没有接触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供电不足

硬盘的供电处是5.10V电压,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点评):
看看电流 电流小了 是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供电处是5.10V电压,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请教一下电流大小怎么在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