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小板上的芯片烧糊了 知道的兄弟帮个忙啊

楼主(2012-05-20):
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三極管?

hfgjinggxj -10 严禁灌水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网卡芯片,具体什么型号明天到班上帮你看看

网友:
这不像网卡芯片吧,旁边的是无线网卡,

网友:
是网卡芯片,上次换过的,忘记芯片的具体型号了

网友:
你看网卡芯片是不是也烧了,那个三个角的应该是三极管你最好是测一下它旁边的那一个管,这样才能下判断。或者是查图纸

网友:
网卡芯片、三极管吗?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Realtek的

网友:
看上去像网卡芯片,也有点像声卡芯片但不能确定,问题客人是不是挨雷击了,如果是那应该是网卡芯片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是雷击的小板,应该是网卡,三级管我都知道的,但是网卡型号不知道啊,没有小板的图纸啊,谁有可以共享下给大家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具体什么型号明天到班上帮你看看

兄弟 记得帮个大忙啊  在此先谢了。我找了好久的图纸了,没找到,所以求救下大家

网友:
人多力量大!!!!

网友:
网卡芯片,知道的在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记得帮个大忙啊  在此先谢了。我找了好久的图纸了,没找到,所以求救下大家

RTL8105e ,网卡芯片

网友:
你看到旁邊的晶振嗎?網卡上面沒型號?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们 是网卡芯片  已经修好了  在此也谢谢强大的基地

网友:
顺便问下 谁知道 这个帖子如何改成已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