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T400 上电时序

楼主(2012-05-20):
手上有块进水的T400。新手对IBM的开机时序一点都不懂,有朋友有发一份,有IBM相近的也可以,

网友:
这个论坛有现成的吧我记得

IBM T400电路分析.pdf

网友:
谢了大哥,现在按时序分析,些板进水,现在是VCC3M VCC5M 正常,等机0.01   键盘接口19脚有3.3V开机高电压,按键盘开机3.3V不会拉低。以为了键盘坏了,短接J7 的19脚到地,还是不能触发。后找到BD4176升压15V为5V 没有升压,查BD4176KVT  42脚有VCC3M  45脚有VCC5M   59脚有VREGIN20 20V电压,61脚有VCC3SW 3.3高电平,-EXTPWR为低电压不知道对不对,16脚-SHDN_IN 3.3v.   47和48是低电压。求助为什么不能自举升压15V 。

网友:
待机0.01有点低了 正常是0.022,有部分电路没工作吧,BD4176KVT工作正常了才能升压15V,查一下BD4176KVT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BD4176KVT的工作条件
我大概测了下上面的数据,高手帮忙看下那个脚 电压不对, 些板是进水但清洗后还是看不出来的,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ibm的机子好害怕修的

网友:
没人知道BD4176KVT的工作条件吗,今天换了一个BD4176还是一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跟说**的T400电路分板,到第5步就出问题,
、VCC3M供至ICH9ME的VCCSUS3_3,VCC5M供至ICH9ME的V5REF_SUS,作为ICH9ME的待机电压。 VCC3M、VCC5M、VCC5M_ON在BD4176KVT内存逻辑相与产生MPWRG。MPWRG加至ICH9ME的RSMRST#脚位,通知ICH9ME此时待机电压电源好。 BD4176KVT在VCC3SW电压稳定,MPWRG信号为高后,从CP12OUT、CP12OUT2输出脉冲方波,与VCC5M自举升压产生VDD15的15V待机电压。
现在是VCC3M VCC5M VCC5M_ON 在BD4176KVT内存逻辑相与产生MPWRG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所以南桥的RSMRST#脚位也是低电压。 测U61 VCC3SW电压正常。现在就是VDD15 不能产生,自举不能升压。U61的各脚电压都测过好像都是正常的,高手帮忙啊,U28联想芯片也换过。

网友:
就这样沉下去吗,高手帮忙说下BD4176KVT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刚好有一台进水!

网友(2014-08-24):
这个不好判断,要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说**的T400电路分板,到第5步就出问题,
、VCC3M供至ICH9ME的VCCSUS3_3,VCC5M供至ICH9ME的V5REF_SUS ...

你说的是哪个**,湖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