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触发

楼主(2012-05-20):
今天修一个X31,接上电源,按开机不触发,拆机,测无3  5V待机电压,此机通病是电源接口处的D47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坏的多,不管它,先换一个再说,换完,接上电源,还是不触发.看来不是它的问题了,没办法了,还是拿起表来测一下吧.先测了一下TB62501主供电正常,VCC3SW也已经产生,再测PMH4供电正常,25 26PIN的时钟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43PIN的V5ON没有发出,想了一下,是不是还是和适配器检测信号有关呀,测了一下,刚换上的D47两边都没有电压,不对呀,D47的1PIN是+16VSRC,应该有15V左右的电压吧,看了一下点位图,看来是过孔断线了,接着从背面飞了根线到D47的1PIN,接上电源,再测D47的1PIN,有15V左右的电压了,3  5V也已经产生,按开关,正常触发.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同仁修板很认真呀。X31笔记本电脑无3V5V问题,电容坏的也很多。

网友:
厉害,来看看啊!也顺便学习

网友:
别这样灌水

网友:
应该再详细点,上个图什么的

网友:
修的X31不触发  一般都是电容坏

网友:
X31的机器一般都是电容出问题,要不断线路

网友:
特别容易断线。

网友:
断线的没有修到过,电容坏的修得多

网友:
IBM无语了那么多断线的!

网友:
学习了,前些天我们老师修到过一台,结果没有修出来,水啊!现在知道了,可电脑都给拿回去了,不然明天还可以去试试。。。。。

网友:
修板如果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的话,断线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不错学习了。是一个电源检测的电路

网友:
属于秒杀型的,修过1.2没出来和没3.3 5V带劲的

网友:
遇到过 R141坏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