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开机复位灯常亮,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20):
华硕m4n78 se主板维修开机复位灯常亮,求高手指教。
如题。开机复位灯常亮。去掉串口,声卡,网卡三个芯片无效,更换io8712 f-s   还是复位灯常亮。全板电压都正常,cpu座用灯测试过全亮应该没问题,pci的复位脚也不短路。不知到该查那个地方了,我感觉不像桥空焊。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时序啊,供电,时钟,供电里最后一个VCORE后会发出VRMPWRGD给南桥,与ATXPWROK后发出PCIRST#!

网友:
有时候某路电压不稳定,时钟不正常也会这样,没波波不好查啊,还是老实做下桥吧,注:有时候加焊不顶事 重植才是王道

网友:
对了,华硕主板喜欢用防伪芯片来管理复位电路,你仔细看看这块主板用什么芯片来控制全板的复位。应该是有进去,芯片没有输出来。还有细查查时钟电路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不杀桥不行了。时钟也集成在单桥内了。没有发现专用芯片。只有一个不太懂的epu供电芯片asp0903资料正在收索中。期待修好。

网友:
还有两个PG你没查呢,一个是电源管理IC发出的PG,一个是ATX发出的,这两个PG不正常的话也会复位常亮的

网友:
全板无复位,先确认时钟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