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光端机用错电源适配器了

楼主(2012-05-20):
原装的适配器时5V的,一时大意用了9V的供电,现在接受机不能用了,我想自己修一下,请问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是哪儿坏了

网友:
打阻值看短路没,看看保险,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进来电压部位的保险和相连5V的MOS管被烧坏。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同意!主要是进电部份..

网友:
过压了吧,看看有没有东西烧穿了

网友:
            这主要看你的光端机电源的保护电路做得怎么样了  做得好了只会烧一个保险电阻之类的,不好的好就不好说了
    如果你的光端机收端电源灯直接不亮了问题可能轻一点,只是电源部分坏了。如果还亮着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

网友:
找找图纸!一般用5V的都是给全班的供电 大片子坏的多啊~!

网友:
保险电阻,要不就稳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看看保险,稳压二极管   不过保险坏的面不大

网友(2012-07-12):
了可骄傲独家

网友:
慢慢查,能查的都查了没坏,那就是芯片坏了,电压一个一个修呗

网友:
拆开用眼观看,电阻有无发黑、电容有无凸起、二极管有无变色。

网友(2012-08-23):
过压的的问题有

网友:
肯定是电源电路喽

网友:
对,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输入有dcdc变换器或线性稳压器量下,没有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