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之宏基4935G短路打表

楼主(2012-05-20):
笔记本维修之宏基4935G短路打表
宏基4935g
板号:la-4491p
现象: 短路 打表!
看板子 迅速测量个电感! 发现内存供电短路 !

经过反复的测量  确定是 管子 PQ23 PQ24的问题
问题来了!  换一对烧一对!
换芯片无果!
头都想 大了  于是把 pl12断开   上管子   开机测量 怎么会有5V呢!   于是测量反馈

一个 一个的测量 全部OK!
到这时候无语了   反馈没问题 就干 自举升压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直接两个一起换了    哎!没想到啊!  问题解决!!!!

TMD 运气霉啊  烧了一堆管子!
机子是点亮了  进系统还掉电!
没法 重做系统N次后 发现  不装显卡可以用!
不用说了 直接换!   换了有个毛 用!
照样   老实打电路   电压全部基本ok 啊  !想再换一片
这时候 无意中打到19V  B+在跳  最的低时候17V!MD怎么会这么巧 呢!  没哈都到显卡驱动那里日! 想通了
显卡电流用得多! (不知道理解对不!)
  反复观察发现是接口氧化了    加焊接ok!  用久了还要掉电   温度很高  改长转后   显卡85度!  不死机 掉电  哎!伤心

网友:
此机没有完全修复!

网友:
显卡高温,看看有没有电容,电阻移位,虚焊的

网友:
激放升压电路元件的电阻、电容出现问题的几率不是很大,维修的还是比较细致,思路很清晰。

网友:
显卡有问题  功耗变大?

能给讲解下吗

网友:
烧管子 遇到的是反馈不正常的多。

网友:
可能是导热铜管的事,导热不行了呢

网友:
能搞好就行,总比忙活半天修不好强。

最终还是没修好啊 时间长就掉电 你没看完

网友:
机子温度是有点高啊 我修过一个差不多的机子   才70多点

网友:
是不是抛3D 85啊
如果是问题不大撒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的 我都替你感到郁闷啊

网友:
烧管子,激放的可能性就大了,或者芯片本身。

网友:
会不会还有那个电压不正常呢,导致显卡温度这么高呢

网友:
老师傅了,学习学习

网友A:
还是对pwm不熟,问题没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对pwm不熟,问题没找清楚!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垃圾好像是9200的

koukou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飞了这么大工夫,还是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了这么大工夫,还是没有修好啊!!

应该算好了吧! 只不过温度有点高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反馈电路还是比较重要的(开路的情况更多一些),他决定于电路的控制情况,从而决定了输出的具体状况。

网友:
楼主是不是显卡BGA没做好啊

网友:
LZ 整这个板真是坎坷不易 啊!顶了

网友:
废了大工夫啊

网友:
烧管子,G机空焊,反馈出现问题多,不过是之举升压出现问题的很少啊,确实了解

网友:
修东西我最怕的就是电阻电容虚焊问题,表面上又看不出来,有时候修得蛋疼。

网友(2012-06-23):
看看显卡周围的电容

网友:
曾经遇到过,换一对烧一对,最后同事修好的,

网友:
如果没跑3D,没这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我太怕掉电的机机了,。。头都大。。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一下,反馈电路,实在不行换一个显示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