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惨痛的教训!!!

楼主(2012-05-20):
今天接一台DELL老机,开不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开机,电流4A多,判断主板短路,客户检修,由于新手,零件也比较多拆机拆了半小时,拆完上电用手触摸元器件,发现DC头旁滤波电容短路,果断换上,开机测试电流正常,上显示器正常显示,心里那个高兴呀,第一次修短路主板就成功了,装好后又开不了机,重拆检查发现控制面板和主板连接的插口断了,心一下凉了,这个引脚很细没办法上锡,不过死马当作活马医,上锡结果还是没搞定!只有退回给客户了,哎!!!!!!本来修好了,因为大意把插口弄断了导致报废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呀!!!!!!

网友:
断线再细,也有办法的,没必要那么快放弃。
到嘴的肉,不吃太浪费。

网友:
不要太着急了哦

网友:
跑线 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飞一下

网友:
飞飞哦,线再细,也能弄好,加油哦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小心。。

网友:
刚才不是有一个高手,接线吗。你也可以学一下的,维修有钱挣,换板就没什么钱挣了。

网友:
有些人为的损坏是无法晚回的 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