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温度高死机

楼主(2012-05-20):
客户拿来一个本,是华硕K50AB的机子开机是76多,用一会就80多了,显卡驱动也装不了,用一会后就会挂,那个散热器导热也好,风扇也没问题,后来,感觉无从下手,让客户拿到客服去了,说是等了五个多小时,后来好了,他又拿回来给我装系统,我顺便看了一下,风扇和散热的都没换,我怀疑是不是刷BIOS搞好的呀,我又不能拆机,看到论坛里有人说到过,可是没解决,各位一起讨论一下吧
机子现在还在手上

网友:
有些板用久了桥本身已经不良 没法修的

网友:
是不是换了散热组件啊 我那天也碰见一个DELL的机子 就是温度过高引起掉电 拆开清灰之后裸板测试 板上温度其高 慢慢摸索发现导热铜管不传热了 换了个就好了 对了 那机子也蛮新的 还是I3的  至于楼主说BIOS之类的 我还真不知道 也许售后有些后门程序专门针对那些也说不定

网友:
散热管,没动过,我做过小记号了,没换过,现在湿度很好

网友:
现在温度一直在五十度左右,

网友:
我现在用EVERST测试的是CPU为0度了,以前还是可以看到的,不会是吧温控给拔了吧

网友:
這個問題真的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有一部華碩F80SE風扇弄成長轉了, 溫度還是很高.

网友(2012-06-19):
老兄我这里也遇到一台K50AB的二修机子。别人修不好叫换板的。换了几个芯片后现在开机了。但温度超高,RM75的U. 4570的A卡。19V电流能达到4A 真吓人。你那台弄好的机子BIOS可以给我试试不,再问问这个机子4A多点的电流正常不。
30449212@QQ.com 谢谢了。经常看你的贴子。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散热器没坏,应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2014-06-17):
一开始摸摸散热器才烫
]。。华硕好多是BIOS问题,但没工厂BIOS。。

网友:
会不会换了板

网友:
换散热片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