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先跑D1,然后跑F8,再也不动了,求解

楼主(2012-05-20):
开机先跑D1,然后跑F8,再也不动了,求解

网友:
不跑CPU啊,,,,,,,,,,

网友:
这种故障,你查一下,内存槽,之间有没有烧断线的,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电压倒是正常的 慢慢查了 要看是什么板了

网友:
是啊,电压参数都是正常的,就是跑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