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脑装Win7系统求救!

楼主(2012-05-20):
苹果电脑用U盘启动装了一个旗舰版的win7,装好后系统运行正常,但是拔掉U盘重启后死活进不了系统,必须插上U盘,从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请教各位是我装的过程不对还是什么地方需要设置,望大师指教设置方法,谢谢了!

网友:
苹果的电脑装微软的系统实在是蛋疼啊!不会装,我也装过,装好了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求解啊!

网友:
也不会啊 啊,等高人

网友:
是不是启动项没设置好,偏好设置?

网友A:
这个苹果机器以前被人家装过XP的,开机时按住DEL键能进BIOS设置,启动项设置为硬盘启动,但是还是进不了新装的win7系统,至于偏好设置是不是要进苹果系统才能设置?本来的苹果系统已经被上家删除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机器以前被人家装过XP的,开机时按住DEL键能进BIOS设置,启动项设置为硬盘启动,但是还是进不了新 ...

是本子还是一体机?

网友:
还是用苹果的引导盘安装比较合适。
装过几台AIR和PRO,但都是在OS里面使用bootcamp搞定的,可以双系统,也可更改默认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机器以前被人家装过XP的,开机时按住DEL键能进BIOS设置,启动项设置为硬盘启动,但是还是进不了新 ...

按DEL键进BIOS?苹果有BIOS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 激活分区

网友:
苹果有bios吗

网友:
烦,想学装苹果系统 没苹果给练,郁闷

网友:
你是不是吧win7装u盘去了

网友:
楼主 问题  可 能 有两点  楼上 也都提到过……我也装过几台了  改成win7 XP
要么你就是把 系统装U盘里 了……要么  没有 把第一分区激活……用磁盘管理工具看下……

网友:
是没装好再装一遍,我看我师傅装的都能进啊,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
首先说明的是:1.苹果笔记本是没有所谓的bios,
                     2.苹果安装windows建议先安装个ma cos(这样就不会出现启动问题,因为安装了mac os后会产生efi,就是普通机器所说的bios)

安装方法:先安装mac os后在苹果下面用boot camp给分出一个windows分区,放入windows安装盘,开机按op键从光盘启动,选择刚才划分出来的那个磁盘安装。系统安装好后放入苹果系统启动盘,在里面找boot camp安装驱动。(注意:苹果机器只能安装安装版的系统,ghost的安装了启动不了)。

是的,苹果可以直接用磁盘工具,恢复进去,更快。windosw直接用光盘(安装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6):
原来如此啊。

网友:
明显是分区没分好,主引导出错了。。

网友:
必须先在苹果系统里引导才行的。BOOTCA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机器以前被人家装过XP的,开机时按住DEL键能进BIOS设置,启动项设置为硬盘启动,但是还是进不了新 ...

我去,,苹果还有BIOS????

网友:
人家是山载苹果,好歹也是苹果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