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斯 C91白屏

楼主(2012-05-20):
           卓尼斯C91,开机能显示logo,然后就是白屏,像笔记本的有背光,无图像。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第一次接触平板电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谢谢

网友:
neng能显示logo,表明CPU控制基本正常,格式变换电路正常,信号出来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应该如何下手呢,小弟第一次接触平板电脑,指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查看屏供电正常没有,先换个好屏试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A:
查看屏供电正常没有,先换个好屏试下屏是不是好的。

都有LOGO了,还要查屏供电。晕。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也有吧

屏不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