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M 不进系统,求救

楼主(2012-05-20):
E390M的机子 开机显示LOGO后重启,去掉硬盘不重启,测了硬盘是好的,放别机子上正常进系统,换块硬盘,不重启,在BIOS里也能认到 但就是显示op rating systew not found,怎么搞系统也不行,内存CPU 都换过,无果,换个BIOS版本刷上后 原硬盘不重启,但是一直是小光标一闪一闪,换块硬盘还是显示op rating systew not found。无奈把南桥换掉, 结果还是老样子,这下彻底没辙了,确定 是主板问题  各位高手支支招吧,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重新安装个系统呢,你那个英文不是提示没有找到系统吗,像这种问题,最好把全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再安装系统.建议试一下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供电 与南桥通讯信号对地是否正常等。

网友:
我换硬盘,能不按系统吗 大哥

网友:
我维修过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不认硬盘,换过南桥芯片也不认,后来换了个时钟芯片就可以认硬盘进系统。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