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华硕P5GC1接VGA不显示提示无信号一例

楼主(2012-05-20):
主板维修:华硕P5GC1接VGA不显示提示无信号一例
又是一天,今天接到一华硕P5GC1主板维修客户说不能显示。

上诊断卡能跑码,7F结束。心想应该是OK的。

接显示器不显示。显示器灯绿后,显示无信号。由绿变黄。

上独立显卡后能显示。

问客户要不你加个独立显卡,老板开价300多,客户嫌贵。

拿出主板打 R G  B , 和行场值, 123 ,大概是 37。 行场 14PIN 值偏低。

上电后测12 13 14 15 脚电压, 14脚偏低,别的2.95V , 14脚 2.25V。跑线到一门电路芯片当时还以为是钳位二极管,5脚的。心里有点怀疑到底是不是,因为看不清型号也没查资料。就算他是了,心想 2.25V应该也可以。。。。

跑R G B  进了北桥, 上电测电压 无电压。当时思路模糊了,因为没修过接口电路过,到底有没有电压。

就14脚电压有点低,当时没了思路。         ----------     其实电压不正常!

查了下别人维修思路,都说北桥问题。桥我也压过没效果的。 心想要不加焊下,说上就上,CPU座方面贴了点锡纸,上好以后

也没撕掉直接上电,不跑码!!    一看锡纸没撕掉,当时真的很汗。看老板没看到,很利索的撕掉,就说不行要换北桥。

在上BGA 取下来值珠,在上! 上好以后,打值OK。上电跑38,仔细一看鼓包。又是很汗。头都发麻了。

在取下来换一个做好以后,跑码OK,接VGA插座,一样显示无信号。

当时有晕了,失落的很、 ----------------------所以说回帖的时候不能酱油会误导别人的。

我就不信了,找图。

查图在发现5脚的东西部是钳位二极管,是同向器。 型号:74LVC1G125

发现上拉电压都是3V不可能有一个变低,心想有可能坏了。

元凶

更换后点亮了,进系统的画面出现了在眼前,不容易啊。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打一下行场的信号就知道问题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A:
示波器是有泰克 2465A 150M 可惜连我们这里的师傅都不会用这个破东西。

这么好的示波器,不用可惜了

网友:
” -:---------------------所以说回帖的时候不能酱油会误导别人的。“

同意

网友:
大家给的意见只是参考,不能全信,因为主板在你手上,实际问题实际分析
谁误导他了?

网友B:
前几天才修到过  行场同步信号问题  短路       换了供电稳压IC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才修到过  行场同步信号问题  短路       换了供电稳压IC就OK了

我那个是74通相器,请问下,为什么输出2.2V会不正常不是也有电压吗,为什么电压会变低,我就知道换了就好了。另外一个输出的是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74通相器,请问下,为什么输出2.2V会不正常不是也有电压吗,为什么电压会变低,我就知道换了就好 ...

我的 不是和74相通的     是两个线性稳压IC短路了  换了  就OK了     就是你图片上面涨有5个脚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不是和74相通的     是两个线性稳压IC短路了  换了  就OK了     就是你图片上面涨有5个脚的IC

我晕那个就是个通相器啊,但他需要供电。 OE#片选,OE#是接地的。具体的我也不懂,反正是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74通相器,请问下,为什么输出2.2V会不正常不是也有电压吗,为什么电压会变低,我就知道换了就好 ...

芯片不良啊,信号不到位。。

网友:
北桥就这像被你XXXX,还好最好修好了

网友:
最好是啊配个示波器 。

网友:
最终还是OK了

网友:
绕老绕去最终还是修好了,不错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还是换显卡省劲~!

网友:
不错,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有泰克 2465A 150M 可惜连我们这里的师傅都不会用这个破东西。

放置可惜了,转让吗?QQ:361005123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哈

网友:
学习了,呵呵。下次注意了

网友:
不懂 这个要是我直接要客户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