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5-20):
机型:联想3000G43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电流跳到1.0左右,此主板好像不跑卡,加焊过显卡,用cpu假负载测有内核供电,有ref,有时钟,有复位,有pg,插不插内存电流差不多,都是跳1.0左右,放cpu和放假负载也差不多,也都跳1.0左右,放假负载掉电,向高手请教思路,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啊

网友:
建议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供电是否全部输出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放假负载也这么大的电流应该重点放在北桥上,看看上假负载的时候北桥会不会发烫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故障了,楼主说下解决方法啊

网友:
CPU复位之后  楼主要没波波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先重植一下或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换显卡,有可能行

网友:
BIOS 显卡.USB供电芯片

网友:
先测试各电压情况,再看CPU复位信号有没有?再考虑刷BIOS。不过联想3000 G430的BIOS是好坏

网友:
放电吧,这机子放电有些就能好

网友:
北桥或者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做显卡

网友:
顯卡問題,硬啟應該過了,就卡在顯卡位置

网友:
以前修过的  刷了bois就可以了

网友:
BIOS不行会跑1A电流呀

网友:
我也一台 不知道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