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关于保险丝的代换

楼主(2012-05-20):
今天修一个电源,350W的,用的是250V/6.5A的保险丝,烧了,全桥也烧了,我换上新的全桥和保险,由于找没有同样的保险,所以改用250V/3.15A的,测量,电源N L极电阻为1M欧左右,对地无穷大,结果一上电,保险就帕的一声暴了,估计后面还有短路还是,保险的安数小太多了?上电的时候是没加负载的,而且都没启动,求解决,好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
晕倒,这样修不爆才怪,后面肯定还有短路,跟你的保险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顺便问问你那个3.15A是不是修电视用的那种延迟熔断的。。。。。。那个只有在电视里面才好用

网友:
保险大小不要紧,只是你还没有把后期电路修好,后面的管子你测了没有,还有二极管和一个小三极管坏了没有呢

网友:
不关保险的事,还有短路没修出来。串个灯泡吧兄弟,自从学了大家串灯泡的故事,腰不酸背不涨,走路腿也不抽筋了,还修好了好几个电源。

炸黑基本都要窜灯泡

网友:
    先作全面检测再通电,否则,还不知要烧多少元器件哩

网友:
看都不用看桥后面还有短路零件..

网友:
学习中  电脑会不会炸到人呵呵

网友:
交焴和整流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才烧保险。

网友:
一定短了

网友:
虽然我也是新手,不过我建议你测量那两个最大的电容,还有贴在散热片上的开关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最主要的是要测量4个一样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这几个管都是输入电路中最重要的元件

网友A:
不要急着换保险丝,你仔细观察原保险管,如果炸得很黑,肯定严重短路了,说明坏得原件就不单单是开关管。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后面可定还有短路,只是师父不让修,说修那个没意义,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着换保险丝,你仔细观察原保险管,如果炸得很黑,肯定严重短路了,说明坏得原件就不单单是开关管。

我查过了,后面几个常短路的管子没短路我才上电的呢

网友:
建议你串个100W的灯泡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