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20奇怪问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20):
ACER 4320来时无待机,板号Z01,换6236后有待机,能开机,电流到1.0就掉电重启,来回好几次,一般4,5次就有电流正常波动,并且能显示正常,关机后又这样,有没有哪位修道过这样的故障,大家研究下,希望各位帮忙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得说的更详细 些

网友(点评):
moden 没有装就这样 6次以后就亮机。。快找原装的猫 吧。

网友:
高手都哪里去了,大家研究下了,拔掉内存不掉电

网友:
猫有没有装上。。。。。。

网友:
已经修复了,就是不装猫的事,谢谢!

网友:
你做过哪些处理?量过哪些地方,发现了其它什么问题,你都没说清,我们不好帮你

网友:
谢谢已经修复,本来应该是无待机当时就修好了的,当时没装猫试机才出了这个故障,群里有人提醒了下装猫试试,装上就好。

网友:
群里的高手还是大有人在的

网友:
这给我们一种启迪  BIOS不能初始化本该有的某种设备  机子可能掉电

网友:
学习了,不状貌也会掉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