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反复安装,提示验证无法通过

楼主(2012-05-20):
一台机,系统老卡,于是全格用GHO版的在重启时提示系统没有正确安装要求重装,换任何版本的GHO无法解决问题,硬盘检测正常,用安装版的系统得以解决,但就是Q无法正常使用,提示无法通过验证,换各种版本的Q无法解决,换各种Q号也没有办法,系统有时会小卡,IE有时会提示什么错误的之类的,主板温度正常,内存检测没有问题,真是郁闷啊, 安装版的系统,全格的硬盘,这是什么原因呢,系统用的也就是常用的软件,装的是360安全卫士。求解中!

网友:
系统好像有问题啊

网友:
硬盘,你在好好检测一下,,,,,

不要装360啊,病毒太多

网友(点评):
全格了一次,我又低格了,换硬盘是一样的,应该可以排出的。

网友:
    先卸载杀毒软件再装QQ试试看,估计是杀毒软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试过,网页Q可以登,换各种版本的Q都不行

网友:
请问使用什么软件扫描的硬盘  用扫描软件扫描的内存

网友(点评):
MHDD4。16

网友:
系统的问题。装好系统后,装QQ,再装杀毒软件。

网友(点评):
不行的,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系统  然后在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的问题比较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的呀!全格的硬盘

网页QQ可以使用的。
换了你说的那种老版的,不管用,就是提示验证无法通过。

网友:
一般别装杀毒软件先,先重新装QQ什么的

网友:
网页QQ可以使用的。提示验证无法通过。这说明QQ安装正确,剩下的是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