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只要有声音时,声音听不清楚,很杂,机器超慢,CPU使用百分之百

楼主(2012-05-20):
IBM T42 只要有声音时,机器超慢,CPU使用百分之百,,
这个板是二修板,,拿过来时做过桥,,说声音断续,
我就开机试了下,,确实是,只要用到声音的地方机器就超慢,,静下心来,,一个一个排除,先换个声卡驱动,换了还是一样,,直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也是一样,,没办法了,只能到论坛上找下前辈们的维修经验了,找到有拿掉网卡就好了的,有换内存好的,有换系统好的,有换功放好的,有换时钟芯片好的,有换南桥好的,一个一个试,所以的都换了,还是一样,没折了,还给客户吧,当在贴黑胶纸时,看到南桥有珠子出来,南桥下右下角曝珠了,看了下有一个点很少,比平时看到的都要小,拿出点位图量下他到那里,量了下为1 ,看到点位图是直通的,飞线,进系统,,久维的声音出来了,,声音也没有杂音了,开音乐也不会出现CPU使用百分之百

这么厉害。眼神绝对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么碰到过,要是能附上一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那个点是去声卡的吗?

网友:
给标注出来,是哪个信号就好了。下次遇到也好借鉴

网友:
原来还是南桥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是呀,楼主,放个图出来呀

网友:
我怎么看不减少珠子呢

网友:
同意楼主 太神奇了

网友:
AC-LINK总线有开路。

网友:
不是说换过南桥么···看来楼主没换啊······

网友:
南桥重新换过

机器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