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3 笔记本网卡驱动有感叹号

楼主(2012-05-20):
今天收到benq r43 笔记本,故障是上不去网,打开设备管理员一看有线网卡感叹号!(无线网卡是好的)装了驱动精灵和人生驱动,更新一下,还是不行!后来我换了好几次系统,有时候装系统一半的时候出现卡住了!后来装系统的时候把网卡驱动取消了,这是没卡住!这样顺利安装了!然后用驱动精灵更新有线网卡驱动安装!在设备管理器有线网卡没有带感叹号!右下角还是带感叹号!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还是网卡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笔记本网卡不插网线也显示受限

网友:
大概网卡芯片有问题了,或者它旁边的电路有问题再一个是网卡的AMC没有了

网友:
网卡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首先官网下载个驱动,不行的话,做系统,在不行再拆机

网友:
一般是MAC地址错误,看看有没有MAC芯片,没有就刷个BIOS

网友:
你试一下强制把无线开启。。试试

网友:
去官方下它的驱动 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网卡坏了 南桥的可能性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