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老烧3V5V电压芯片?请教各位同仁

楼主(2012-05-20):
    前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40笔记本电脑,说不开机,客户说当时只是用电池开机工作,电池电量用完了,电脑自动关机了,把电源插上,按开机键,不开机,客户一看电脑上的灯不亮,电源的灯也不亮。就这样客户送到我这里要修。我拆开电脑测量得高压19V电压点对地短路了。仔细检查相关的线路元件芯片,查出是一个MOS管坏,找一样的管换上电压不短路了。插电流表,显示5A短路,测得3V5V芯片烧坏了,换了芯片插电又烧,又换一个上电又,同仁我没有招了。(我在上电前都有测电压的阻值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5V的电感去掉,看烧不烧

网友:
致然是 有MOS管短路,当查清这是什么用途管子

网友:
大短还好办了 慢慢查一下 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了

网友:
今天再具体查查3V5V电压芯片周围的电子元件和相关线路。

网友:
线性输出短路了,你量下,没图我不知道是哪一脚。

网友:
坑爹, 今天居然收到了一台和你症状完全一致的机器。 连客户描述都相同, 看样子,有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6烧3v5v电源芯片。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3v  5v  是否短路???   别急着换IC    查查那里短路!  5A  隔离保护电路!  公共点是否短路

网友:
把mosfet去掉看海短路不。一步一步修

网友:
电感看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