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1.05V短路,烧不出来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20):
如题:进液多手后到我这里,处理被搅乱的现场,只有1.05v短路。用1.6V直接烧,没有结果。求助。如图:

网友(点评):
这样的机器一般很难的 真的

网友(点评):
把北桥拆下来量量,还短路就直接踩二脚。

网友:
应该挺难的,过了好几道手了,要我就不修了

网友:
烧的时候断开PL20,和PD17试试

网友:
试了,结果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是挺棘手的  高人来说说处理手段啊

网友:
楼主真行,调那么大的电压烧负载。不大电流才怪,没短路都被你烧短路了

网友:
而且1.05V用1.6V,如果把断开看电压值应该还要高出1.6V很多。

网友:
图中白线接在哪个点上?

网友(点评):
接到输出部分的电容正端。

网友(点评):
I3 的主板上的主要部件桥已经拆下了。只要烧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哈  短路  的话,就拆  拆  拆 拆 呀,是管子短路 ,还板子短路

网友:
一个个拔,对地为0欧姆是烧不出来的,全部拔完还短,就恭喜你板层短路

网友:
烧击电流不能大于1A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3A,超过3A芯片会烧坏

网友:
电流不能太大 不然可能会引起故障扩大

网友:
烧不出,就一个一个排除啊,。。。

网友(点评):
只有CPU部分的电容没拆了。

网友:
看图纸、看看这条线路多大的A
有时候这条线路设计3A多的,电了也白点属于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先拆短路的部分  看是芯片短路 还是板层短路

网友:
1.05v你不能用1.6v去,一个不巧超过芯片的耐压值会烧掉芯片的看来你也只能一个个拆,有电阻的线路不必考虑,看来pch坏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先看看前级还是后级,要是是后级烧不出来基本上都是PCH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还烧不出来?板层短路和桥的可能性不较大了,

网友:
-楼主你把桥拆了吧。会有想不到的效果的

网友:
都动了这么多地方啦,建议换板吧,即使找出短路,这个板子也不会很稳定的

网友:
楼主把PJP点逐个断开烧看看那一路短路。。。

网友:
别修了吧.几个人都搞过了

网友:
还是换板比较实在

网友:
我也遇到了。联想Y450。。测显卡周边电路短路,拿显卡,不短。换显卡值上,又短路了。一查,1.05V短路。不会要一个个拆吧。本来CPU不工作,现在有0,3几的电流,之后就不变化了。待解啊。。

网友:
5a大短,小心把可调电源也烧坏了

网友:
LZ这样烧法芯片都会挂

网友:
1.05v短路,主要查什么啊。。。都在显卡周边,要一个个拆吗

网友:
根据经验应该为北桥短路,电容小芯片短路可以烧出来的,桥接地铜皮大散热快,不容易烧烫,先拆掉北桥看还短不短。如果是独显也考虑显卡。

网友:
近5A的电流还不烫,表明短路件散热非常的好。看看散热条件好的器件,再不行就只有拆了。

网友:
烧鸡法烧得这么狠,修好也会性能不良的

网友:
主楼的电流4a多 怎么大的电流应该是对地了吧

网友:
完全对地话,你飞的那根线应该就热了
同意楼主:
5.0
高守斌
同意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