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问下这个图纸的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0):
我是初学者, 图中的 ADAPTET  是什么意思, SYSTEM  什么意思。 PACK  什么意思,ACGOOD   这个应该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请看一下初期知识,论坛里有,还有很多你要知道的

网友:
ADAPTER:(电源)适配器
SYSTEM:系统
PACK:电池组

网友:
是上面回答的

网友:
三楼正解.可远远不止这几个哦.看多了慢慢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看一下这个帖子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6617

网友:
要加强下专业知识哟

网友:
谢谢 楼上的老师。 能给我个链接,看笔记本电路图的标识吗?

网友:
有些不需要知道的那么清楚 知道个大概就好了啊

网友:
3楼回答的非常正确,顶一个

网友:
ADAPTER:电源适配器
SYSTEM:系统
PACK:电池组
话说楼主该补英语了

网友:
给楼主不充点信号缩写:
MVCC是主供电
VDD是门电路 供电
VID是CPU电压识别信号,以前的老主板有VID跳线,现在的一般都没有,CUP的工作电压就是*VID来定义
VCC就是电压,vid就是控制电源IC输出多大的电压给CPU,vtt是参考电压(有VTT1.5V、VTT2.5V)
K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
VDD是数字电路正电压)
CS为片选
CLK为时钟
GND为 地

网友:
NC为空脚
RESET为复位
PA或者SA为地址线
PSYNC串行同步
UMSDATA串行数据
SCLK串行时钟
CCAS行选通
dRAS列选通
VCORE--CPU核心电压

网友:
DS#:CPU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时有效
XBSY#:FSB总线忙信号,高电平表示总路线不忙,低电平表示总线忙,总线忙表示地址线上正在传输信号。
FRAMWE#:PCI帧周期信号,低电平表示PCI总线启动工作,高电平表示PCI总线没有工作。
HIB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低电平有效,主设备就绪信号和从设备就绪信号,从北桥到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以北桥为主南桥为从,如果南桥到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南桥为主,北桥为从。
CS#:片选信号。低电平选中,高电平没有选中。
AO∽A31:地址线单向传输:D0∽D63数据线双向传输。AO∽A31和D0∽D63这些地址线和数据线一条都不能断路和短路,否则都会导致不能正常传输地址和数据,使得机器不 能点亮。
WE#:写允许信号,低电平表示可写,高电平表示只读。
OE#:数据允许输出,低电平表示允许,高电平不允许,发给CPU让CPU执行相当指令
CLOCK:时钟信号,使各个部件能同步工作,用来让各个部件 能准时的交换数据。
ZFSB:前端总线频率,CPU连接到北桥芯片的总线,称为前端总线频率FSB,是CPU的输入频率。
ECC:电源正极
SCL:时钟线。
SDA:数据线。
ATEMP:温度检测线。

网友:
纳闷了怎么老说我发不良信息呢????郁闷中……

网友:
还有主板硬启动过程,也发上来吧,希望管理别说我灌水,(*^__^*) 嘻嘻……
在硬启动过程中,CPURST复位信号发出的并保持一定时间的低电平。当供电已经稳定后,才撤去RESET低电平,保持高电平,CPU开始工作,硬启动完成,开始进行软启动,运行BIOS中的POST自检程序。
  CPU首先检查芯片、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是否正常工作。无异常情况下,CPU会通过接口电路的DBSY#信号线检查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当DBSY#为低电平时表示FSB总线不繁忙,CPU会通过ADS#地址通信线告诉北桥我要发送数据了;当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如果自身完好并已准备好时,北桥会发一个低电平给CPU,向CPU表明我已经准备好,可以接收数据了,这时CPU才会通过A31~A0发送FFFFOH地址信号,它是BIOS内的一条转移指令。无论是AWARD BIOS,还是AMI BIOS,都跳BIOS真正的启动代码处,这也是X86体系CPU的约定(即从FFFFOH处开始执行指令)。A31~A0到北桥的FSB前端总线接口,通过FSB的频率转换、电平转换和地址译码后传到北桥。
(2)    北桥与南桥
北桥使PCI帧周期信号FRAME#为低电平,启动PCI总线工作,建立起北桥和南桥的连接,然后主设备准备好信号IRDY#转换为低电平,通过IRDY#信号线告诉南桥,我要发数据给你,准备接收吧!
如果南桥准备好了,南桥会把从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变为低电平送到北桥,告诉北桥我已准备好接收数据,请发送数据吧!北桥接到低电平的TRDY#信号后(这时FRAME#、IRDY#和TRDY#全部为低电平,低电平有效),北桥把收到的地址信号通过北桥的PIC总线接口译码,将A31~A0这32根地址线发送到南桥,这些地址信号经南桥的PIC总线接口译码后送给南桥。
(3)    南桥与BIOS
南桥将A17~A0地址信号线送到BIOS(ISA 列BIOS的地址线为A17~A0,共18根),这个地址信号到BIOS内部的地址译码器译码,知道了CPU需要的是哪一部分指令。然后会选择这部分数据的相应存储体(存储体将不同的指令存放在不同的存储器上),这时南桥的ISA总线给BIOS的WE维持高电平(只读),还通过南桥内部X总线X-BUS向BIOS发出一个低电平的片选信号,这时允许BIOS把数据调入数据缓冲器,这时X-BUS会把OE#变为低电平,允许数据输出,这些数据通过D7~D0传输给南桥内部的ISA总线。
(4)    总线返回过程!
ISA总线再通过译码器译码给南桥,南桥再通过PCI总线接口译码,先把FRAME#变为低电平,启动PCI总线工作,建立起北桥和南桥的连接,南桥将将主设备准备好信号IRDY#转换为低电平并告诉北桥,北桥又将从设备准备好信号TRDY#变为低电平送回南桥。
0 I' d1 Q) M  F; C9 H然后南桥的PCI接口电路译码后,通过南桥的PCI总线的D31~D0传输给北桥,北桥再通过FSB总线接口译码后,通过FSB总线的数据线D63~D0送到CPU的FSB总线接口,经FSB总线接口译码后送到CPU。

网友:
最后补充一点儿,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在论坛上看到并复制保存下来的,不是个人原创。对原创作者标示感谢和敬佩!

网友:
那  PACK  电池组, 是不是说的电池供电呢?

网友:
是充电芯片吧.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就是不能充电 ,根据图纸追了实物图电路,知道PACK+ 是什么意思(就是电池供电和放电), 笔记本B550 不冲电,隔离电路我看了下没有问题,这 BQ24751A 的 PVCC  (28脚)19V左右。不上电池的情况下SYS 就有19V,上电池就有9V , 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 现在没有芯片换。测 充电  场效应管没有击穿短路。 控制及 和芯片 HICRV  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