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1用适配器掉电!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2-05-21):
这几天修一台HPCQ61的笔记本电脑,待机0.01有时0.00,不开机;后来同士说要用原装适配器,但是用了适配器还是开机。在测试原来检测线路有问题。检测脚应该有4-18V的电压,但是没有这个电压;所以触发不了,跑检测脚电路发出有时有,有时没有;可能是有漏电电容。 后来一看C525 颜色有些黑,将去拆出,可以了!但是,过不了几分钟就掉电!真无语哟!帮忙给些思路吧。附上图纸 HP_Compaq_Presario_CQ61_QUANTA

网友:
在线等指点啊!

网友:
换ISL6521后使用正常了,但是又不能充电!头大。

网友:
现在用户说用起正常。呵呵安心了!

网友:
到现在用户也还没有说有问题。看来死心了!就是充放电芯片的问了!

网友(2014-07-22):
查充电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