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无待机问题交流

楼主(2012-05-21):
关于Thinkpad E420无待机问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大部分维修都是无计可施,大部分都是基准电压不正常所致,但是貌似还没人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技术大师们踊跃参加讨论解决这个通病问题,本人在此致谢。让我们菜鸟们和你们一起进步。

网友:
正在维修中有一台

网友:
修的如何有结果吗,现象一样吗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出现问题了。。。进水的吗。。

网友:
同样问题求结果!加热待机芯片就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说基准  什么基准

网友:
修死了两台!!!和你一样的没办法处理呢!!

网友:
没学过模电数电吧

网友:
就是REF电压,运算输出电压的时候都要和这个电压做比较的

网友:
新本子和旧本子不太一样。看来还要不断学习呀。

网友:
我这边到没有接到哪样的及子 就是在上次 碰到有一台掉电的

网友(2012-06-25):
我都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了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也有台。求结果

网友(2012-07-31):
我现在也有一台。加热了,3V5V芯片也不行,我这机器待机是有3V5V的,但就是按开机键没反映

网友:
我也有台同样问题的啊,没人解决过吗,郁闷啊

网友:
还没有人解决吗??

网友:
我这个也是,3V5V都有,但是就是开不了机,不过按开关按个几十下,还开开过几次

网友:
我有个朋友在联想thinkpad售后干,他说那个带电源口的那个小板爱坏,坏了就不加电了。大家要不试试?

网友(2012-09-11):
我也有一台  现在没3 V 5V 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3V 5V 22J脚有主电压吗?

3v,5v主供电芯片的2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3V 5V 22J脚有主电压吗?

有4.5V 的 断开一样是4.5V

网友:
这个需要大神级别的来教,暂时他们是不会说滴。研究不透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连修两台了,换3V 5V芯片就好了,这个芯片现在比较贵正品25!

网友:
所幸我还没修到这个故障,很想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