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见不开机原因

楼主(2012-05-21):
笔记本常见不开机原因

笔记本无法开机可以讲是常见的故障,那么引起笔记本无法开机是什么原因呢?根据笔者在笔记本维修中心多年的经验,常见的无法开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电池损坏,当电池损坏的时候,会引起无法开机,此时只要把电池取下,换上外接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
                2.BIOS刷新失败或中病毒,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大,要把BIOS卸下,再放到专用的设备上重新写入.

3.电源板问题,引致电源板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保险丝烧断,控制芯片烧坏等,由于电源板的芯片组的芯片比较精细,维修有芯片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很多维修中心都建议换一个新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