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密码破解

楼主(2012-05-21):
东芝笔记本密码破解

                  对于笔记本电脑,最好不要轻易的设置密码,因为笔记本电脑的开机密码并不是象PC机那样存放在CMOS电路中可以通过放电清除的,目前较新的笔记本都是将密码保存在主板的几块逻辑电路中,我们个人是无法破解的(此系列电脑,密码可加至三层,每一层都针对不同的设备加密,如果设置的密码丢失的话,呵呵......电脑可就是摆设了),要破解的话得换,可能得花不少钱(至少好几百)
                  但是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一般是“MC146818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ss Again?(Y/N) 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盘,该消息仍然出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具体的步骤如下:
                   1.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成: 4B 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一张钥匙盘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提示你是否要再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了。
                  2.笔记本电脑是TOSHIBA,可以方便的借助电脑本身的打印口来清除密码。
                  联接为:1脚接5脚和10脚,2脚接11脚,317,其它类推。
                  1- 5-10
                  2 -11
                  3 -17
                  4 -12
                  6 -16
                  7- 13
                  8- 14
                  9 -15
                  此表为电脑主板上接口。外接的接口与此相反,请注意。
                  红点为笔记本电脑上并口1
                    如果上面的介绍的方法都不起作用,就只有送笔记本电脑专业维修点用特殊方法处理,倘若过了保修期,在价格上你只有任人宰割了。因此一般没有特殊原因,笔记本电脑还是不要随意设置开机口令。为保证数据安全,建议大家装WIN2000/NTWINXP操作系统,并使用NTFS格式分区,这样其实比单纯设置开机口令,更能保证系统安装。现在有些笔记本电脑还提供了指纹开机识别系统等安装措施,取代传统的BIOS密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