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客户拿来一相机触模屏不能用

楼主(2012-05-21):
   昨天上午一客户拿来说相机有问题,他说怎么换了电磁都不能用了,我相这问题不大,打发客户走了,这机型是AGFAPHOTO   COMPACT  103相机这相机没见过,都没听说过这名称
开机了显示时间镜头没有反应,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这相机不知道和别的相机一样不开机镜头没有反应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时间调节OK后,镜头自然工作,这是我见过的事实!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货...

网友:
换触摸屏试试

网友:
这个触摸屏没有货
买不到

网友A:
不懂的话就别搞了,别弄得最后直接忙了一通没弄好,再把其他毛病弄出来了

其实这东西,只有在懂得情况下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这种触摸屏可以找厂家定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话就别搞了,别弄得最后直接忙了一通没弄好,再把其他毛病弄出来了

对啊、、别搞不好还弄坏了、、那就掉的大咯。。。

网友:
这种山寨货配件确实不好找啊,只有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和哪种通用的

网友:
呵呵不是吧

还有这么麻烦,没有就放弃得了

网友:
呵呵相机的配件不好找

网友:
电机坏了吧

网友(2012-06-20):
找一块大小一样的手机触摸屏   飞线

网友:
先设好时间先再说吧

网友:
这个相机还是没找到屏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