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硬盘没坏道,但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2-05-21):
有一块Seagate的硬盘,40G,用MHDD检测后,没坏道,在BIOS里能检测到硬盘,但进了PE和DISKGEN就检测不到硬盘,也做不了系统。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
分区表坏了,PC3000砍掉一点试试

网友:
直接DOS下分区能不能认

网友A:
用MHDD的 HPA截取一下容量看看,如果,不能截取就是只读了,要清G表复位SMART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的 HPA截取一下容量看看,如果,不能截取就是只读了,要清G表复位SMART表

我借帖询问一下罗工,昨天有个硬盘,新的西数320G,不知道怎么的,GHOST就不认了,分区表还在,寻找分区的软件却死活找不到分区,可以清零,清了MBR也还是不认,插上UDMA,不能读取家族,但信息正常,逻辑扫描正常没坏道,但进通用模式说是有8个逻辑扇区啥的我看了忘记了,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是可以做返修的所以无所谓,但我想知道原因。请教罗工了!

网友B:
用DM 看能否分区,很多都是分区表出错导致的,不行就别瞎折腾了40G的硬盘目前价格又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M 看能否分区,很多都是分区表出错导致的,不行就别瞎折腾了40G的硬盘目前价格又不高,,,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
检查硬盘电路板上的针子有没有断的!

网友:
要看什么型号,多少代的硬盘,有些硬盘坏呢某个模块也会装不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