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65-s5170 进水 待机电流0.054 不触发

楼主(2012-05-21):
io是 ene kb926qf-eo  输出是0.6V  是不是他的问题  谁有图纸   他和谁能代换

网友:
看一下 EC_RST#有没有出来,3 ,5V 待机有没有

网友:
先找到图纸然后对照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上电时序在那里看,

网友:
没有 图纸 客户说在美国买的本

网友:
没有3,5V更好弄了,找19v 是否输入到3,5v电源芯上 3,5 有没有输出5V待机 电压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A:
没有待机,还是好修的,再说是进水,好搞

网友:
我没有思路 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
板号写出来吧,这个有点像仁宝代工的,实在找不到图纸可以找其他用KB926QF-E0的图纸做参考

网友B:
先看看3 5V待机那个芯片 有没有输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3 5V待机那个芯片 有没有输入呀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是3,5V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待机,还是好修的,再说是进水,好搞

怎么查那个是待机电压的芯片那

网友:
先清洁 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补焊一下 烤烤板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是3,5V待机芯片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看看,3V。5V出来没有,那一个没有出,就找那一个。

网友D:
查下待机芯片的19v供电有没有,然后再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经常修本应该知道待机芯片吧,主板上面这种芯片不多的,排除一下吧,要么就是找到3,5v电感测下不就知道啦,这种机器图纸找到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待机芯片的19v供电有没有,然后再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经常修本应该知道待机芯片吧,主板上面这种芯 ...

P2003EVG    P1403EVG  在电源口旁边是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E:
什么都没查 就求助  别人很难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没查 就求助  别人很难帮你

小弟新手 百度上搜都找不到 只能求助了

网友:
怎么最近坏笔记本的原因都是进水 啊

网友:
找 3 ,5V芯片应是很简单的,找到供电的几个电感,对应的芯片就是,然后查芯片型号就是了。0.054感觉待机有点偏高了。。

网友:
这机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5,PU6位置的就是,我的是亮机之后掉电,不知道怎么搞了

高手 谢谢了

网友:
查下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