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用指令修复坏道后 全盘叹号

楼主(2012-05-21):
F:/T>M0,0,8,0,0,0,0,22 回车 就用的这个指令 跑完以后,断电 测试全盘叹号,
然后用 M0,2,2,,,,,22 后 叹号没有了,但是测试硬盘有X 靠前面的用 MHDD的擦写命令就可以搞定,但是擦写到 30%的时候,自动停止 硬盘也找不到了,必须断电从启才能找到硬盘,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弄完坏道修复命令以后,还有其他命令?

网友:
固件有问题,用指令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