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r39不开机维修-开机不工作维修-附三星R39图纸

楼主(2012-05-21):
三星r39按开机键,工作灯亮,经测CPU无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 测时钟芯片无3.3v供电 1.8供电也不正常@先修时钟吧。。。
如图3.3v供电是Q18控制的

Q18 控制极无电压,顺藤摸瓜
PWRON无电压,接着摸,摸啊摸、、P12.0V_ALW无电压,在摸。。找到了
如图

P12.0V_ALW是由电源VDC过来的电压提供的,也就是提供参考电压的,经测量 Q522 ZD500都已经烧掉了,拆掉这两个配件
测量P12.0V_ALW对地电阻时发现为0欧姆

经查电路里取这路电压的都串有100k以上的电阻,所以基本判断瓷片电容短路!

实际为EC25击穿了!

手上找不到zd500
ZD500应该上12.6v的稳压管,手上只有12v稳压管,应该没什么大碍!
换上通电cpu热了,上屏OK!
附赠 三星R39图纸

网友:
不错的维修过程,三星的很多板子都会出现这个保护现像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直的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能否详细讲一下            经测CPU无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 测时钟芯片无3.3v供电 1.8供电也不正常@先修时钟吧。。。!

网友:
楼主的稳压管怎么找到的啊   怎么识别他的工作电压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了,P12.0V_ALW 就是12v了,学习模拟电路时讲过的,pn结电压0.7,所以要输出12电压,稳压管要选用12.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