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一插充电器就死机

楼主(2012-05-21):
有个DELL N4010本子,里面有两个板,一个大板,一个无线网卡声卡板,用电池笔记本一切正常,只要 一插充电器,电脑就卡的不行,一放歌声音就滋滋响,。换了DELL原装充电器也不行,,哪位高手 指导下思路啊

网友:
要注意电源电路输入电压是否准确 显卡在电池与电源的交换过程会升降频, 显卡也很有可能造 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恩,我试试

单独用充电器开机也是无线网不能用,声卡一放歌就死机,,卡到那了,

网友B:
做显卡,修到几台用电池好的,外接电源死机的,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显卡,修到几台用电池好的,外接电源死机的,做显卡就好了

还有这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充电器开机也是无线网不能用,声卡一放歌就死机,,卡到那了,

这个会跟显卡有关系 我感觉是哪个负载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用恒流源调一下电压测试一下便知,个人认为某组供电不良

网友:
嗯 这个经验不错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