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无待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2-05-21):
这两天接了两台X201I的小机子,都是公共点无电压,测量过各大电感无短路,但把3M电感断开,公共点有电压了,那说明3M负载有问题,用烧机法又烧不出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放上图纸 lenovo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没有待机的    不过无待机已经修好  就是不触发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真是太棒了

网友:
有可能是3M转换产生另个3V电压有短路或微短路现象。仔细查查电压电路方面。

网友:
这机子不触发的多  那应该3M后面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不用烧机,烧机对机器是不好的

网友:
烧机不管他好不好先,但我们先要把问题解决先,

网友:
直接把3M转换MOS拆掉看还短不  没得话就直接干3M这条路上的啊  感觉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
有些电压故障比较烦维修。同仁要有耐心,故障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公共电压没有的话tB也可能影响。

网友:
有可能是3M转换产生另个3V电压有短路或微短路现象。仔细查查电压电路方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5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