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清灰后亮机后掉电,要重新通电才能开机再掉电

楼主(2012-05-21):
一台联想thinkpad t400笔记本,清灰后再装上就出现故障,待机电源0.02A,能开机,第一次大概进到XP流通滚动条处掉电,无电流。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拨掉电源再插上,能开机,但明亮机时间变短就掉电,电流为0。(未上池)。如此反复,求思路?

网友:
你要检查CPU的风扇有没有装好,一定好把风扇贴紧在CPU的那块玻璃片上,要不然CPU就过热,CPU太热就保护了就掉电。

谢谢,按你的方法修复

网友:
这个是有这个可能的。。。看看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
估计散热方面没处理好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温度,看看是不是过温保护了

网友:
清灰也有风险呀!!!

网友:
所以20元清灰我不干。

网友:
好多人因为清理灰尘出问题,这个也要注意的

网友:
散热有搞好不啊

网友:
散热肯定搞好了,手摸温度也不高,主要是电源电流掉到连待机电流也没有。而重插电源就可以开一下机,不开机也有待机电流

网友:
笔记本清灰费用应该高点
今天拆了台惠普显卡门的本本 感觉还是小黑的设计做工神马的还是好些

网友:
个人觉得检查下散热器有没有接触好,这个可能性很大,不行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根据大家的意见,还是再次处理了散热膏,重新装机,现在故障已给修复。